IBM T61

楼主(2008-12-15):
IBM T61的主板,刚换的,连续两个都是报热感应错,有哪位高手遇到过。指点1.2啊

网友:
要是独立显卡的话,查一下散热片和显卡之前是否弄好,很多时候T43和T6都是装机时散热片没装好的事

网友:
我想告诉你,不过你的把你的原T61的CPU 是多大的告诉我.
如果你的是T7300的,如果装在T61 CPU是T5500或着还低的,就会报你所说的错误,
处理的办法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找低一点的CPU在新到的板子上测试点亮他,
然后上网下载这快主板的最新BIOS程序,升级此主板的BIOS.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不要告诉我你不会看这块主板是什么机型上用的哦

网友:
这是不同CPU,有着不同的温感参数所至,BIOS支持的版本要一致才行

网友:
回复沙漠。。

原来的cpu是2.5g 6m /800..换了主板后就处这个问题。用1.7g/2M的cpu就不报错。bios我升到最新的还是不行。在报热感应错的时候按esc键也可以进系统。。。

网友:
这个我就没办法了,可能是800的温感系数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