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屏白看不清

楼主(2008-12-15):
一台ACER3270
笔记本
屏白的看不清,屏的型号是:B141EW03,屏上有个小电位器调了有点效果,可还是有点白,请问是屏上那坏了?
笔记本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请高手赐教,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就是屏上的那个电位器坏了,换一个就o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你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修好了吗?我等下试下,我以前有修好过屏,字符很粗,看不清,换了一个芯片才搞定,这次可能想的太复杂了,到没怀疑是电位器的问题,呵呵!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了说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一般是负压过低造成的
一般是负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2009-04-17):
电压过低,或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