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iga8ipe1000-g主板开机不走码

楼主(2008-12-15):
rt,开机风扇转,内存2.6,agp1.5,u电压1.38都正常,a14有3.3v,32k晶振2端电压都是0.1v,换过一个还是如此,诊断卡不走码,不显示,clk和run灯常亮,点ret也有闪亮,该从何查起?

网友:
压南桥试试,不行换IO

网友:
压cpu试一试或压北桥
看主板是不是变形
最好还是先把主板的大芯片方方电

网友:
嘿嘿!~在成都修板的都知道这是BIOS的问题哈!技嘉848,865的出这问题的多的是哈!

网友:
谢ls,有空找人刷下bios,对了,giga一般都支持双bios,如果我把主板空缺的bios位置再焊个上去,会有甚么结果,或者还要加甚么元件才能用?

网友:
压U座试一下,虚焊率还是挺大的,如果确定没问题可以刷BIOS试。记得备份原BIOS

网友:
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2009-10-01):
今天找人刷了下bios,顺利跑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