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蓝屏故障

楼主(2008-12-15):
联想旭日150故障一例,有时能开机进系统工作一两个小时,有时进系统一半,就出现蓝屏,满屏是英文.马上就重新起动,有时重新起就成黑屏,很没有规律,硬盘\内存\3205等都选用相同机型好的测试与焊过.故障依旧相同出现。烦请高手指点。先谢谢啦!!!!!!!

网友:
好了没 ?好了说说啊 分享一下! 150 一般 cpu 供电故障比较多!

网友:
显卡

有可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你试试进到系统你安休眠键出不出显蓝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子还没有修好啊,这种主板北桥是什么型号啊,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910gm吧,好像这各机器有两种芯片组吧

网友:
error code 7
装系统的时候有这个报错提示吗?

网友:
855GME

855GME          北桥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