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能检测出来,但什么都不好使

楼主(2008-12-15):
用相关软件检测,无法查处主控芯片,插上过一段时间能检测出来,但在U盘盘符上点右键或者双击都是么有反应,象死机样,什么毛病。
芯片

网友: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一个晶振,然后重新用量产工具格式修复一下

网友:
以解决.谢谢大家帮忙.换了2个谐振电容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好象是你这样的问题。不过我这里的是bpb表坏了,
双击打开就象死机一样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