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行管后的故障

楼主(2008-12-15):
今天修一机,来时不加电,拆开后,首先看保险良好,测开关管S、D间阻值较小,以为其软击穿,将机拆下后测正常,同时3842的3脚与5脚也通,又将其取下,可是焊下后,这两脚又不通了,其3、6脚与开关管间的电阻也没有损坏,感觉不像电源部分坏,且保险良好,又测其负载,发现行管已彻底击穿,将其取下后,重新测电源部分又良好了,于是断开行电路,在主电源两端接上灯泡,做假负载,加电后,灯泡果然点亮,说明故障在行电路。检查逆程电容良好,行推动电路也未见异常,于是装上行管加电,不连信号线前,指示灯正常,连上主机,开机,出现自检画面,发现特亮,二三秒后,嘣一声,(继电器响声)黑屏指示灯灭,以为行管又烧了,拆开后一切良好,没烧毁元件。可能是保护了,为何电源灯也灭了?

网友:
再次断开高压支路.看这时电源是否正常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高压及B+依旧,
是CPU工作不正常了,其供电仅4V,复位脚由5V经电容后到达,电压为2V,晶振两脚间电压为3V 3.2V,

网友:
断开5V到CPU间,电压上升为5。2V

网友:
按你说是cpu坏了?给5V供电端并电容试一试。

网友:
不应是电容问题,因为刚换上行管时,还能显示画面,可能是高压脉冲过大,击坏CPU了,这是个保内机已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