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王主板时亮时不亮,求教~

楼主(2008-12-15):
一块845火龙王主板,开机跑码正常跑到26不亮机。关机,再开码跑到26能亮机。关机后再开又不亮了,亮一次之后关掉再开不管开多少次都不会亮了,只有拔掉电源开机,再关机一次才会亮。BIOS刷过了,没找到这块板的BIOS,刷成了隽星的BIOS

主板上所有芯片除了桥都加过焊了

网友:
压北桥试一试
是不是变形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