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这是哪个芯片有问题?

楼主(2008-12-15):
有一条黑金刚1G/667的内存坏了,(双面的,共16个芯片)我用RST软件测试,最前面显示出
请问这个是哪个芯片坏了呀? 谢谢
小弟感激不尽呀
芯片

网友:
ddr2的用RST似乎不能测,测出来的数据也不准,如果测试正确的话那是1-92面的左起第一个和背对背的那两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