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533 关机就开不了机

楼主(2008-12-15):
技嘉主板GA-8IR533上电第一次主板上的指示灯亮,可以正常开机
正常关机后主板上的指示灯灭,以前不拔电源线主板指示灯是常亮的
现在是灭的再就开不了机
然后要把cmos电池拿了一会,上电主板指示灯亮,就可以开机了
但关机又开不了、
如果把电池拿了不装回去,就是每次要拔出电源线一会就可以开机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可能是BIOS程序出错了,重刷BIOS试下

网友:
第一看看电池有点没有
第二看看电源供电正常不
第三检查一下门电路
第四刷BIOS看看最后的绝招

网友:
电源供电正常,换了电源
cmos电池正常,更换了新电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