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8-12-15):
一台sony的笔记本在地上摔了一下。
开机都屏幕无显示,要把机器动几下才开机,然后我把机器拆开,在北桥,和芯片附近按了按就可以开机
,不按就不行,这么回事啊,是不是北桥虚焊。啊

网友:
都知道哪的问题了还问

网友:
很有可能是虚焊,可以缩小范围找到具体的点

网友:
可以先 加焊北桥试试   !一定小心

网友(2009-04-25):
我有二个和楼主机器一样的问题   不是北桥的问题    二个SONY 机器 一个是集成显卡  一个是独立显卡  都是一样的问题    CPU 不工作  北桥 显卡都焊接过  还是不行   但偶尔能开起来   CPU 不工作的时候  1845   7脚没有PG     二个机器都放在那  修不好了  楼主修好了没有  说一下嘛?谢谢
看来这是通病 有没有人修过

网友:
很好修啊 只用加焊一下就能好

网友:
我有一台Z505也开不了机

网友:
我有两个S16C的机器也和楼主的故障类似..有时行.有时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住桥就能亮的 千万不要多按 那会吧焊点给搞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