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X-58问题

楼主(2008-12-15):
今天遇到一块GA-EX-58主板:
电源是TT600W的:
上i7CPU,威刚GD3,1G内存,影弛98GT.通电开机后诊断卡走C1,b8,b9,停住不走.
请各位大侠请点....................................................]
在线等..................................................................]

网友:
X58的板子内存插的顺序有要求的:第一根必须插在channel 0 离CPU较远的那根槽里面,否则开不了机的。

网友:
问题己解决............................

网友(2016-05-30):
X58的板子内存插的顺序有要求的

网友:
这个板还没碰到过   还是认通道的,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