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锁 a7n8x-x nf2芯片组 重复c1跑到23不开机

楼主(2008-12-15):
如题,重复c1跑到23不开机。电压都正常,各位有什么建议没,bios,io芯片都已经换了,南桥加焊了。还有冷板的时候能启动,点亮一次后要等一段时间冷却才能启动了

换了s100  ,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后来无意中把北桥散热下了(很紧,用好大的力),可以点亮了,一切正常,不知道为什么,晕,有高人知道码?是不是下北桥散热的时候把北桥的一下焊点动了?

网友:
Phonix BIOS code 停在C1基本上是内存那里出来问题,附近看看。。。

网友:
怀疑是电容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呢

网友:
已经换了s100,还是一样的,重复跑

网友:
估计是NB空焊了

网友:
你按下桥试下

网友:
北桥的散热硅脂是不是干了

北桥的散热硅脂干了的话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把北桥擦干净 重新上硅脂 试下 网吧好出这问题

网友:
针对冷却才能开机现象,考虑下主板NB空焊、过热与主板电容电路。
针对拆了NB三热能点亮的问题,也得考虑虚焊与板上电路断裂或NB附近元件虚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