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烙铁头使用时还用不用上锡?

楼主(2008-12-15):
请问这种烙铁头使用时还用不用在烙铁头均匀的上一层锡?我用锡丝好像很难均匀的镀上锡,936焊台到底应该调到哪个温度合适?

网友A:
看说明书
第一次,150度左右烧烧,一定加层松香
然后,再加焊锡
慢慢加热,如果第一没弄好,很不好用,不好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
第一次,150度左右烧烧,一定加层松香
然后,再加焊锡
慢慢加热,如果第一没弄好,很不好用,不好上锡

谢谢,我的是65买的国产SOLDERING STATION垃圾焊台,说明书没有这样的说明,刚才焊台不小心烙铁头掉焊宝里,现在连发热芯也沾到松香,搞得黑烟直冒。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其实和头质量也有一定关系,好一点头在海面上差几下,就行了!
我说的好一点也就10块钱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和头质量也有一定关系,好一点头在海面上差几下,就行了!
我说的好一点也就10块钱一个的!

我用的这种头加热后在海棉上擦几下就和图片一模一样,不用冷却时就变黑,只是不清楚这种头在拆焊电容时,到底用不用在头上均匀上锡?这种头一个6元钱,跟TB ebs39这个骗子买的。

网友:
第一次使用前就应该上锡,以后每次使用完以后也应该上锡,不然氧化后很难上锡

网友:
烙铁头的维护和保养

烙铁头在首次使用时应先将温度调至250℃,然后清洁焊嘴,再加上一层新锡作保护.进行焊接工作时,先清洁焊嘴上的旧锡,再进行焊接,之后放回烙铁架,再次焊接时重复以上动作.
**不可将烙铁头在清洁海绵上擦干净后放回烙铁架!!!
烙铁头的基材是由传热较好的铜材构成,表面电镀了铁\锡等物质,由于烙铁头工作在高温状态氧化迅速,因此在铜管内另加了一个钢管减缓氧化速度.在正常使用中应及时清理钢管中的氧化物,具体办法是每天(或隔几天)工作完成后取下烙铁头,头部朝上底部朝下轻轻敲击倒出氧化物.这样便可完全防止烙铁头烧结在发热芯上.
清洁海绵不宜太多水份,应将多余水份挤去.这样才可以使焊嘴得到良好的清洁效果.使用非湿润的清洁海绵,会使焊嘴受损而导致不上锡
尽量使用低温焊接,如果焊咀温度超过470度,它的氧化速度是380度的两倍。
请经常保持焊咀上锡,防止氧化。
焊接时,烙铁头上上锡位置尽量避免一直在同处上锡,以免局部腐蚀影响整支烙铁头的使用。
焊接时,请勿施压过大,否则会使焊咀受损变形。
这是我在快克的网站http://www.quickchina.com.cn/down/上看的总结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找一块废显卡(别的金手指较大的件也行),将锡加在金手指部位(如果已经发黑氧化了,应先用细磨刀石或细砂布打磨新),可以多加点,然后关掉焊台,将烙铁头在金手指的焊锡上来回涂抹,争取所有部位都沾上锡,如果一次没沾好可以再重复操作,以后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
就是在给电烙铁上锡的时候,头部一端会把焊锡熔成一个小锡球,所以极难把锡上均匀。

网友D:
可以换用其他好用的头啊,我就是换黄花的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用其他好用的头啊,我就是换黄花的头

黄花的烙铁头不好买,在TB见不到有卖的。

网友E:
呵呵,偶用的是普通的烙铁,坏了就丢,头只要2块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偶用的是普通的烙铁,坏了就丢,头只要2块搞定

如果不怕静电对芯片有损害的,一般也不用那么贵的烙铁,好用和实用最重要。

网友F:
刚开始用的时候我都是用些松香、焊膏,再加一些焊锡全部融在一起,就把烙铁头放在里面加热1分钟左右,拿出来就很好用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开始用的时候我都是用些松香、焊膏,再加一些焊锡全部融在一起,就把烙铁头放在里面加热1分钟左右,拿出来就很好用了哦!

用些松香、焊膏,再加一些焊锡全部融在一起?请问用什么设备怎样熔?来张图参考一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