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工厂PCI-E诊断卡

楼主(2008-12-15):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27dcb41b1fd6.jhtml

谁用过?准备入手一个。但卖家说有不支持的机器

网友:
卖家很诚实,这类卡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们是建立在LPC接口基础上的,有些厂家的板子PCIE不兼容LPC接口,这卡就无能为力。另外如果你没有miniPCI诊断卡的话,则应该考虑买miniPCI/miniPCIE两用卡,我们现在就用这种卡,更灵活。
还有有些工厂的板子除错既不是miniPCI,也不是miniPCIE,会采用一些专用接口,你注意其它厂为ACER OEM的板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