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自检

楼主(2008-12-15):
开机没有“滴”的声音。显示器无信号、风扇转、主板指示灯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俩台主机都这样!品牌机一个清华同方P4 1.8、一个沐泽P4 2.6!求高人指教~

网友:
内存松掉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反复试了、内存也换过了、该清的都清了、原因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上诊断卡,看跑不跑码

网友:
若debug card没有显示的话,先从standby power 开始测量。。。

网友:
我是一只很菜的鸟~~~拜托来点通俗易懂的

网友:
就先买个诊断卡咯,再把码数告诉我们咯,再帮你解决吗

网友:
清下CMOS再试试。要在不 接电源情况下清。

网友:
没有维修工具就送修维修店,不要扩大故障。最起码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检测显示d0 谁知到什么意思、修坏了就拉到、主要是想自己练练手、

网友:
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好像是CPU的问题~拿下来还是显示D0!另外一个码都不跑

网友:
机箱里的灰清理,清空下CMOS

网友:
D0,说明主板power上电顺序电路还有没跑完的,可以从CPU reset往上找。。几个主要checkpoint: standbyPWR-》PWR switch on->ATXPWRGD-》mainPWRGD-》Clock and CPUvtt PWRGD-》CPUPWRGD-》SBPWRGD-》CPUreset high

网友:
这故障是在CPU之间 和内存还没有关系,检查CPU 主板 电源

网友:
清CMOS,在检查各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那是起始码

主板根本没运行吧

网友:
有没有CI有的话查内存信号及电压

网友:
清除COMS数据,然后不行,重写BIOS芯片!应该能解决!!!!有很多板子跑D0,都是和BIOS有关的!

网友:
换时钟芯片啊

网友:
有同样问题帮顶下

网友:
技嘉主板同样的问题,帮顶

网友:
直接送修好了~

网友:
这些一般没得整的,送修吧,我才弄完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