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跑赛D不能跑赛4...??

楼主(2008-12-15):
最近有一块杂牌845的主板,来的时候是北桥供电不好,换了北桥MOS管之后解决问题

但奇怪的是这个板上赛D的CPU(赛D2.53)能跑C1

上赛四的CPU(赛阳1.7G、赛阳2.1)就不能跑C1

电源管理换过了,也不是CPU座的问题,其他各部分供电也都正常

请问各位大侠还有什么思路可以提供给我...

谢了

网友:
你确定这个班子支持赛扬D吗?
刷BIOS试试,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CPU 微代码的升级

网友:
上赛D2.53检测卡是直接跳c1,中间无任何代码,还是档CPU,c1不一定就是已经过了cpu

网友:
确定能的,上赛D的话,插上喇叭有内存报警声
BIOS是杂牌的还真难找啊...

网友:
先查供电吧。

网友:
频率跳线有没看下呢

网友:
你上C4.1.7G和2.1的时候,CPU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LZ要说明上C4的时候是怎么状况?
CPU供电是否正常,还是不跑代码
还有就是如6楼偶遇斑竹说的跳线设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