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枪的超严重问题

楼主(2008-12-16):
我的850热风枪上写着: 注意   使用前必须机身底部的泵螺丝,否则会引起超严重问题

我想知道会引起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我试过
就是震动很大,而且风怎么调也是很小的

网友:
是把泵螺丝拧紧还是拧松,如果不这样做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会引起气泵剧烈振动.

网友:
我用的快克850的就不要旋开的呀,你们都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
那个螺丝是进风口,如果不取下来,你自己想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大家都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那螺丝是出厂时为了运输中不会把气泵震掉
因为气泵震动较大,下面是用减震垫支撑着
如果你用时不取下,震动和噪音会很大
如果运输中不打螺丝
会把汽泵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