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清华紫光U盘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12-16):
我有个清华紫光的256MU盘,能识别,但只显示8M,双击提示格式化,但又格不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格式化

网友:
固件坏了,或者flash脱焊了

网友:
芯邦 主控的U盘吧,找对用主控的软件量产下就OK 还有如楼上所说,闪存开焊也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