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么解决,值球过程中,值球板遇热上侨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如题,求教中
怎么解决,值球过程中,值球板遇热上侨的问题

网友:
还有 请教 下 你们 的 值球 过程 和 注意事项 是什么

网友:
~~~~~~顶~~~~~

手工做:
主要包括植球和 拆装,但是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加温烘烤,如果不烘烤,成功率非常低。
植球是用专用模具,套上钢网,漏下锡珠,让锡珠粘在焊点上,然后放在锡炉上面,(融化的锡表面要搁一层卫生纸) 温度调到235度,大约15秒,等锡珠融化,成型后,连纸带IC,拿出,晾冷就好了。
拆装其实也很简单,拆的时候,注意要加松香膏,不然受热不均匀,易损伤PCB。温度也是235度。
装BGA,要先处理焊盘表面,使之干净光滑,用进口的编织线拖锡。然后在BGA与PCB之间加
松香膏,让IC 与PCB的四方标记线对准。放在融化的锡上面。(锡表面要搁一层卫生纸),
注意,用小的镊子,轻碰BGA周围的小排阻,如果能自动回位,说明时间到了,那么BGA也能自动回位了,过程约25秒。
最关键的是别忘了,要想成功率高,在拆和装之间,要用85度的烤箱,烤8小时。这样能蒸发BGA里的水分,就不会爆芯片了。
   关于上下加热的问题,用锡炉制作并无需要,怕PCB板变形,主要是用所谓廉价的BGA贴片机做BGA,如果有条件,温度控制
在90-120度之间,加热器离板子约2毫米。当然是放在BGA芯片的背面加热。
BGA的制作就这么容易
锐锐爱你们

网友:
多数是因为加热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很好植,我以前在磐正厂子里修主板,练习植球15天.    桥如果是撤下来的,就先用烙铁做清洁,然后用吸锡线吸干净.然后刷焊膏,有钢网最好,没钢网就一个个摆.  最关键是吹的时侯..风枪套拔掉.风枪正对着桥,向右稍微倾 ...

我和 你的值球方法是一样的,我也值了不少球 我是用钢网值得 但是经常一吹钢网就翘起来了

网友:
大钢网一般不要带网加热,最好取网后在加热
小网可以带网加热,但是太薄的网一热也会上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