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一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8-12-16):
手上现在有块L-I848Q联想品牌机的主板不过内存,量过电压一切正常,在测旁边排组的值也正常,南桥换过,北桥贴过,刷过BIOS,CPU座也换过还是不过内存,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请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了,

网友:
请问南桥是怎么换的?那样成本不是很高吗?我这边南桥北桥坏了直接报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边有好多那样的主板,而且都是不过内存的,就是修不好了,别人还是不管花多钱都要修好的主。至于南北桥,我们这边有BGA焊接台,请帮忙给研究一下了。

网友:
请修过这种板子的人给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通病了

网友:
你可以换SB和NB,但是,进入内存的时钟是否偏移,系统总线进了SB,是否正常,这一线也进入了IO,不知你考虑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也有问题

网友(2009-03-06):
换IO试一下,在看下32.768起振了吗

网友:
今天见一主板,同样的故障。内存不过。跑C1后有事关机,再自动开机-再关-再开。。。。。如此循环。有事开了不关机跑00。拆机发再IO被人修过。测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测对地阻值也正常。压桥、CPU座故障不变。怀疑还是IO问题。加焊后正常。也是联想主机。是不是通病?

网友:
有的板子。i/o出问题也会引起档内存,i/o不正常会引起bios不能正常读入内存,让自检无法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