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08-12-16):
型号:华硕P4S8000-X
症状:接手加电后,显示00或d0,测试 复位正常,3.3V正常,内存1.36V,CPU三个上管都是12.60V,输出脚,控制脚都没有电压,下管无任何电压。
解决过程:仔细观察其中一路下管表面由烧焦痕迹,更换此管,再加电,结果再次烧坏,怀疑其控制的3110芯片有问题。更换3110后,不再烧坏下管。但下管依旧无电压,上管也无控制脚电压,输出脚也没有电压。
          怀疑PWM控制IC3180损坏,遂将3180更换,又将全部上下管更换,故障依旧。
请大家给点提示:

网友:
限流电阻看看,辅助电源芯片

网友:
换了2个3110芯片,上管控制脚有0.01V,输出脚没有电压
因手头没有3110芯片了,故无法判断故障

网友:
北桥穿啦没有啊?
大ic有问题

网友:
怎么测北桥坏没坏?

网友:
还是先找找管子控制端为什么为电压吧~~有 控制电压,一般 也就有输出电压了~~你的芯片换了,看看与之相连的小的元器件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
打阻值啊
最好是跑跑线路

网友:
要看看3180有没有将控制电压输到3110上,若没有的话就查下3180的供电

网友:
VID信号正常? 11 12脚高电平?

网友:
把管子拆下来,量一下看板子上的管的控制脚有没有电压,再测一下管子的对地阻值是否是正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