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当我用万用表测量G2电压时,显示器亮度变暗。这种显现正常吗?(我是第一次修显示器)

G2:218V
G1:-28V
R:54V
G:54V
B:52V

万用表是:优利德 UT60A
显示器型号:NELL 纳尔   775F    冠成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网友:
正常的因为你的表有阻直的吗.G2的电流不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应该是你用的万用表阻抗太低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