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a800 v1。0

楼主(2008-12-16):
845pe-a800 v1。0 不过内存 内存槽上电压都正常 BIOS刷 IO也换过

网友:
上的什么CPU,这个板子FSB800是OC上去的,对条子有要求

网友:
赛扬 2。4 内存是DDR400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加我QQ359905045 我们探讨一 下
这板子是网吧拿过来的
有十多张,都是一 样的问题

网友:
打下槽子的阻值,线路坏的可能性不大,应该你有怎么多都是一样的故障,应该是什么元件坏了,仔细检查下内存周边

网友:
请问你的主办IO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2009-02-06):
你用C1.7的CPU上上去试试

网友(2009-05-10):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也有几块这种板子,也都是内存不过,BIOS,I/O换过,测试点都正常,查了天天了,也查不出来,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