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27一个脚接出来的电阻被烧了,我不知道阻值,请教故障原因

楼主(2008-12-16):
辅助电源上的C5027一个脚接出来的电阻被烧了,我不知道阻值,特来抱各位师傅大腿的,恳请帮忙看下

我等下就上图,是摄像头搞的,都坏好几天了

故障也是保险管,什么的全好,最先就是一个小三极管坏了,哦,不是C946,是C945,希望大家多帮助

我的QQ410979101,希望高手多指教,能视频看电源就最好了,在线寻帮助

网友:
最开始也是电源上什么输出也没,短接根本也不转,借别人表查到是个小的三极管C946坏哦,有2个脚无穷大,我直接换了,就可以用了,刚用了几个小时,关机的时候,显示器上显示已经安全关机了,但是机箱电源还在转,CPU的风扇也在转,就好象是在待机一样,我以为又是C946坏,又换了个上去,那时万能表还别人了,结果这个电阻就烧了,我不大认色环,,在网上查~色环电阻阻值计算器~看到是黄紫金金,恳请高手来看看

网友:
是阻值为4.7的电阻

网友:
哦4.7的电阻,我连续换了几个电阻,每个都是被打烧,打穿孔,要不就是冒烟,你看我下面换的被打烧的电阻是多大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别的零件有问题,我的镜头不好,照大图模糊,只能这样慢慢放小图,你看需要背板电路不,我照出来

网友:
请教,我被烧的那个电阻是限流电阻吗??还有其他的故障隐患吗?

网友A:
查一下辅助电源管,光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辅助电源管,光藕

我是菜头,不知道~光藕~是什么样子,可以说下型号不,我找找,万能表已经还别人了,手头就一点拆机件,找到了的话我就直接换下来,辅助电源管,这个我倒是知道,哦,对了,忘记说,我的是长城电源,已经用了9年多了,这次是第一次坏

可以帮指指大概的~~光藕~~所在位置没,我还截个清晰点图,哦,对了弱弱的说说,图上明显被烧焦的那3个电阻,很早以前我清灰尘的就看到了,所以这次故障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我这个电源里我没找到~~光藕
我也找不到可以代换那个~~被烧电阻~的好电阻了,主要是我手头没表,而且被闪耀的那个是个~大个子的电阻,我找不到那么大的,有的全是比他小一半上的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维修员吧...................!你不懂电路,给你说在清楚你也听不懂,
要是发个帖就可以修好,那我天天都去发帖了.............................!

网友:
换了个电阻,短接绿黑线通电没反应了,又换了个C945,还是没- -!
现在不烧电阻了,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 -!
- -`555555555555

网友:
不烧限流电阻了,可能c5027或者辅助电源变压器也烧坏了,这是你没有详细检查就上电的后果。像张先生说的,如果你初涉维修,还是由专人修理吧,免得扩大故障范围。辅助电源变压器损坏的话,还不如另买一个二手电源呢。
另外说一句,如果连万用表都要借的话,楼主还是不要搞atx电源了,高压危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色环给我说嘛  图上看不清色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你被烧的电阻所在线路电压过高 或短路了  查光耦是不是不良

网友:
光藕一般是四脚长方形小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