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6):
一个845PE的板子总是烧电源插头而且总是5V的地方烧黑,换过一切正常,过俩星期又烧黑了!
电源

网友:
你那台电脑是不是24小时都开的呀?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啊 ,我也不明白 你查查看5v的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
一天也就开12小时吧,除了烧黑烧到开路,换一个插头又正常也没别的毛病

网友:
有一款富士康的板子老出现这样的问题,烧了换了一切正常

网友:
电源太烂了,换个好的就OK了……………………

网友:
换别的电源也一样烧啊!

网友:
插上电仔细查查5V负载
看有没有温度过高的元件

网友:
一般用5V供电的地方也只有几处..看看是不是网卡和键盘的还有117什么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