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迪850热风枪罢工了!

楼主(2008-12-16):
这个风枪用了半年多了,是一个朋友转给我的我也不想再让他给我返厂维修了,在一次开机时怎么也不出现温度,出风正常,也可以调风速,就是一点温度也没有,我拆开看了一下,以我估计好像是3个块的问题,说明一下风枪头上的电热丝是好的,我短接试过的可以发热工作。现在请教各位老师上面的集成块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还有就是各个块的工作原理及数据。图片如下;  谢谢

网友:
俺的xunke 852也挂了,温度直接最高400度,调不了温了(风速能调),IC上的字都给工厂磨掉了,看来出来了。

网友A:
在铝片上的是双向可控硅。黑色的是时基IC555,白色的没看清。板上那么多已经黑了的电阻是不是先量一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应该是调压的可控硅管短路了

网友:
连接加热丝的可控硅(是BT137)换过了,没用。
在可控硅控制极上连有一个小IC字被磨掉了,查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铝片上的是双向可控硅。黑色的是时基IC555,白色的没看清。板上那么多已经黑了的电阻是不是先量一量。

对,我的一开始也不加热,查了下是加热输出前串的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烧了,换了个就能加热了,但不能恒温了。

网友:
大家好 到现在我的风枪还没修好啊。那个可控硅的块(三条腿的那个)我找遍了所有的电脑电源电路板就是没找到和他一样的块,我看过许多彩电板子上面也没有。不知道那3个块在什么家电电器上面用的多啊。请知道的老师告诉我啊(我附近没有卖电子元件的也不知道那几个元件能否买到) ,谢谢

网友:
我的今天修好了,是因为感温线接反了。

双向可控硅,我的852用的是 BT137  600E
好像是8A 600V 我的也可以换BT138 600E
是12A 600V的。

双向硅换其它的,好像要注意引脚。要分清哪个是控制级,A1,A2

网友:
一般用的是c7010

C1701 NEC公司的专用可控硅触发电路调温芯片,还有一个是555芯片

网友:
MOC3023是光电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