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45EM2主板有时过内存有时不过

楼主(2008-12-16):
顶星TM-845EM2主板有时过内存有时不过,反复的开关几次就可以过,有时又过不了,代码走A7,换128的条子可以过内存.
内存槽旁边就一个MOS管,我换了,LM324我也换了,还有一个7407不知道干吗的,准备换一下试试.
我测内存供电都是正常的,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吧................!
BIOS我也刷过了.....................!

网友:
刚测了时钟,一个槽时钟正常,另一个插槽时钟只有0.9V.它直接到北桥.............!

网友:
我换了块1.7的U就搞定了.....................!看来是不能在上2.4的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