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PW两针都为5V

楼主(2008-12-16):
一块联想机子的810主板,开机不触发。测一PIN直通SB,打阻值为185,另一PIN为无穷大,上电源量两PIN电压均为5V,请高手指点原因一般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量测的时候有上开关吗
这样子感觉2针脚短路样子
没看到图所以不太能确定

网友:
接地针一般有直接连接地线或者通过大约1k欧姆电阻连接到地,看是电阻坏还是虚焊还是断线.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将没有接南桥的那根直接飞线接地的话,一开机就会象有短路一样马上断电。

网友:
我在跑联想飞鹰370+的开机电路时,发现它的一个针是接的由SB5V通过降压块输出的3.3V,另一个足通过门电路到南桥。你的主板可能也是开机类型,所以不能随便把针足接地,以免电源短路。但这种主板也不会两个足都是高电位,你应该再好好检查到南桥的那个足的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我再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通SB的脚与前置USB的5V脚通过一贴片电容和一电阻相连,所以为5V;但另一脚在附近找不到与之相连的元器件和走线,真奇怪它的5V是从哪儿来的?I/O芯片是WINBOARD
83627HF-AW,SB是FW82801BA

网友:
这个IO是带触发的,一个应该是接地的,是不是那里接地不良

网友:
I/O是带触发的,但如果将不是通SB的脚直接接地,一开机就会短路一样断电

网友:
既然你的开机排针接了SB5V,那么你把另一针接地,再开机,还是等于是SB5V直接接地,当然是短路,要不得。你必须要找到另一针的走向,可能接到一个电阻,或一个门电路,或一个三极管什么的。。。你知道IO芯片,何不测它管开机的两个足在你开机时有无电压变化?

网友:
查83627HF-AW的68P与这个脚的连接

网友:
I/O芯片68脚为5V,开机时电压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