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故障求助啊,,

楼主(2008-12-16):
一个ATX电源没有+5V 和PO+5V啊,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啊,有经验的师傅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
先修PS 的5V,没有PS的5V当然就没有其它的电压啦,PS5V由辅助电源提供

网友:
大哥···多半是电源里的 最大的 2个电容有问题···看 是不是有 损坏

网友:
楼上说的对,那2个最大电容个人给他定义 就是分压供电,不要笑话我谢谢

网友:
辅助电源要先工作

网友:
首先,排除高压部分故障,再看辅助电路部分,查处故障后别急着试机,一定看看耦合电路是否有故障引起的辅助电路故障

网友(2009-01-30):
小弟個人覺得...
因高壓電容故障. 而導致沒有輔助電源的機率還滿少的

网友:
我修电源有一个笨方法!就是那里没电顺着往上找!嘻嘻!

网友:
辅助电源没有工作的嘛   看辅助电源部分的保险管  开关管   桥堆   还有电容  有无损坏

网友:
先修辅助电源,修好后再查主电源电路。

网友(2009-03-13):
几处关健测量点,检查清楚.
1、辅助开关管  2、辅助开关管射极的限流电阻 3、辅助开关管基极的二极管或是稳压管。

4、调整管C1815或是C945         5、两个高电压电容是否分压正常,不正常时,检查两分压电阻。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