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开机问题,大概是什么元件故障?

楼主(2008-12-16):
一块华硕A8N-VM/S主板,出现不触发故障,初步判断是I/O芯片故障,用万用表测试I/O芯片脚电压里隅然触发,并发出了“滴”声,输出显示信号,取开表笔就断电了,再重复前面步骤就不能触发了。后未作任何处理将其闲置了一个月,今天本已忘其具体故障,又拿出来插上电源,用螺丝刀碰开机插针,居然触发了,屏幕有未检测到设备的提示,兴喜,想起了以前的故障,再关电源,重新触发,可故障又依旧了,这能不能说明不是I/O芯片的问题呢?是不是有电容出了故障呢?

网友:
既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开始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确定问题出在哪里啊!到底是什么类型元件的故障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