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440 64M的显卡进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2-16):
一块MX440-64M的显卡,可以进DOS用测试工具测显存没问题.但就是进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哪位高手知道.
已经修好了,刷了BIOS就好了,    特上传我保存的有 用的GF440-8X 64M  128BIT 的BIOS程序

M N MX440SE 64M DDR.rar

网友:
如果你已经确定了是显卡的问题,你可以先把显卡温度解决一下。特别是GPU的温度。还有再就是写BIOS,加焊GPU

网友:
降低点核心和显存的频率看看

网友: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可以进DOS,如果没装这个显卡的驱动就可以进系统,装了驱动就花屏死机了.测试显存没问题.

网友:
测试显存了,我也遇到过,换过BIOS和GPU故障依旧了,那个卡现在还放着,所以老兄如果修好了。把你的经验发上来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谢谢,我正需要这个BIOS

网友:
把显存超频然后再用MATS 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