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鑫KT266A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12-16):
浩鑫KT266A不开机,用假负债测量电压,测量结果如下:

主板核心电压:1.62V
复位电压:1.6V
PG电压:   1.62V
参考电压1: 1.62V
参考点压2:0.8V
参考点压3:2.63v
主时钟:     0v
时钟1-5:   1.62V
后来测得有两MOS管击穿更换后,点power 0n还是无法开机,短接绿线和黑线能强制开机,测试卡走C1代码

网友:
请问那两mos管那的
请捡查ram插槽供电是否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