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了,是系统的问题,资料如何保留

楼主(2008-12-16):
我的电脑出现了蓝屏是系统的问题
可是我硬盘C盘的资料不能丢.
有什么办法,指点一下
电脑蓝屏

网友:
用PE!用光盘启动!

网友:
楼上正解,用PE系统引导启动之后查看C盘里的重要文件然后拷贝至其它盘符即可

网友:
或安全模式啊 pe都行 开机点f8 进安全模式是不会蓝屏的(除硬件问题出现的蓝屏)

网友:
自己不会就不要勉强,出个30RMB去电脑公司全部搞定了

网友:
重要的是
以后再也不要把重要的文件放系统盘了

网友:
把硬盘接到别的主机上也可以导出数据的

网友(2009-03-14):
USB+PE,拷出东西后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