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上网

楼主(2008-12-16):
X61机器没有MAC地址,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存放地址的芯片,请大家帮助

网友:
驱动装对了没有呢

网友:
用一下有线的看能不能

网友:
网上有可以用程序修改MAC地址的,没有机器也没得以实践,你查查资料吧

网友:
好像是这个 EEUPDATE.EXE /NIC=1 /MAC=?????????????
上次客户着急 ,只帮他改了个地址也没收费,试试好用不

网友:
MAC地址还可以用软件解决?我从来没有试过,找找看

网友:
恩 等你好消息啊,想起那个机器也是x61

网友:
不行,晕了,我这个是BIOS里面就没有MAC地址,应该找板子上芯片刷或者换。还有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是X61的高配板还是低配板?

网友:
要是还是不行 就直接在换一个系统吧  mac一般式软件的问题

网友:
真晕,有没有懂得来回答下?楼上的你知道什么叫BIOS里面没有地址吗。。。。。。

网友:
9 楼问你是高配还低配板子,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啊

对啦,运行eeupdate程序时提示什么报错了吗

网友:
怎么区分高配低配?难道MAC地址在同一款型号机器上存在不同的芯片里?

网友:
大家帮帮忙呀,MAC地址存在哪个芯片?

网友:
等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