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已解决)技嘉865PE怪病

楼主(2008-12-16):
一块技嘉865PE(GA-8IPE1000),在DOS下运行一切正常,一旦启动XP系统就自动关机,但偶尔能进系统,用7-8个小时也没问题,但有时进XP后不到几分钟,又自动关机.配件全部正常,问题应该在主板上,但没有思路.跑码也正常.奇怪了...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重新刷了F15的BIOS,故障好象消失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请问是自动断电还是注销后的那种关机?我曾经遇到过一主板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进入待机模式,后来仔细查看发现主板CPU供电处有一电容鼓包,更换后故障排除,我个人认为你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电容问题,只不过主板BIOS不同症状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