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 IP1000

楼主(2008-12-16):
一佳能IP1000的喷墨打印机,打印时提示如下,该怎么解决?

废弃墨水吸收器已满。
请与服务中心联系更换废弃墨水吸收器。

在打印机前盖被打开时,一个或多个墨水盒可能已经被更换。
如果已经更换新的墨水盒,请在打印机驱动程序的“维护”选项卡中将墨水计数器重置。

网友:
下个清零软件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清零就可以了 网上可以下到的

网友:
转别人的

真实有效的IP1000清零过程

昨天几乎试遍了坛子里所有的清零过程,都没有成功,无奈重新购买了一款打印机.
pzE_.Z
VJ$r2Hbbs.inknet.cn不想今早按一个新方法重新清了一遍.居然成功了.超郁闷!B
h&G]7^&K@HaS3[
现提供给各位参考 中国喷墨论坛-喷墨打印技术应用领域交流中心"s:ycN b8PJM

pb EQHt3v中国喷墨论坛-喷墨技术应用-数码影像-数码印刷-数码印花用ip1000的维修程序:
/Z_7U dV中国喷墨论坛,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打印机墨水,耗材,打印耗材,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中国喷墨论坛-喷墨打印技术应用领域交流中心x vU m1HF"s
1.:提示:"废弃墨水吸收器已满。请与服务中心联系更换废弃墨水吸收器."后,打印机开机就闪7下,没放映bbs.inknet.cn)JIg#l|9u
2.下载清零软件,软件在本论坛就有,大家搜索下就ok,我也上传了(记的不要立刻就用,那样要等n长时间也没结果,我就是直接用浪费了一整天)bbs.inknet.cnp0qA"K
Nx
方法:
.p}ynQ hFtx中国喷墨论坛|数码印花|纺织喷墨印花|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耗材|打印耗材|打印机墨水|打印机|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1.先手动应急清零(这种清零是临时的,打印机一关机就无效了)
RQ#amR`!Dr1E中国喷墨论坛|数码印花|纺织喷墨印花|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耗材|打印耗材|打印机墨水|打印机|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面板只有两键(左为电源右为进纸),开始,将电源线拔掉,按着左不放插电源线,插后左键不放同时按三下右键(每按一下打印机指示灯颜色会变一下),然后同时放。(一定要这一步,不然无法进行2步,点testpattern1和testpattern2显示wait a moment)。然后打印机会运转一下,现在可以打印了(临时的,)。中国喷墨论坛|数码印花|纺织喷墨印花|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耗材|打印耗材|打印机墨水|打印机|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9D0dk)r.rVn
此为应急的清零,打印机电源插头拔掉,下次又会提示废墨满。
.?/`(U[(hv%QLaCbbs.inknet.cn2.现在打印机可以用了,运行清零软件中国喷墨论坛|数码印花|纺织喷墨印花|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耗材|打印耗材|打印机墨水|打印机|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H-`5am9K6] i
a
a.选端口(usb port)中国喷墨论坛,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打印机墨水,耗材,打印耗材,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9_-_S*w4S
b.勾eeprom clear中国喷墨论坛|数码印花|纺织喷墨印花|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耗材|打印耗材|打印机墨水|打印机|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m'_AY~4J@.C^q6@
c.点testpattern1,(打印机会运作一下,卡住了,按一下电源键)后会打印黑白页一张,上面有参数
&t%c;Y,vT7t
RW中国喷墨论坛,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打印机墨水,耗材,打印耗材,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8V        ]]JU
(ip1000 p=v1.00 D=00100.0 page=1011 pl=5834,pr=0000,ca=0000,bl=0000 settingtime=2005/04/29 10:00 xx xx xx xx usb=(50av26)),然后按PATTERN2后打印有彩条页一张,上面也有参数,参数同上。(这样testpattern1和testpattern2都按了一次,如果你再按好像就会显示wait a moment,所以想再次清,要再拔电源重复运行第一步的临时清零)
Ob6Ce        ||j4p:t中国喷墨论坛,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打印机墨水,耗材,打印耗材,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
[&?OMAFYu#k
H注意参数中settingtime的值,我的清零后值是1970/01/01,清零后 参数如下:
!p!l0X$Zo)Gc9V'o.mbbs.inknet.cn
1r*f~$l"{中国喷墨论坛|数码印花|纺织喷墨印花|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耗材|打印耗材|打印机墨水|打印机|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ip1000 p=v1.00 D=00000.0 page=0000 pl=0000,pr=0000,ca=0000,bl=0000 settingtime=2005/04/29 00:00 xx xx xx xx usb=(50av26))
bg!L4zB3N&l中国喷墨论坛|数码印花|纺织喷墨印花|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耗材|打印耗材|打印机墨水|打印机|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
e#r(v&x.|6r`+Z中国喷墨论坛,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打印机维修,数码影像,热转印,热升华,打印机墨水,耗材,打印耗材,填充墨水,兼容墨水,喷绘墨水,散装墨水,清通剂,墨盒,ink,热转印,热升华,纺织品印花,喷墨印花,灌墨,加墨,烫画,喷墨印刷,彩色喷墨打印机,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惠普喷墨打印机,epson喷墨打印机,佳能喷墨打印机,联想喷墨打印机我拔了2次电源,清除了2次才成功。{F+u_Y
这样就成功清零了,时间几乎是一秒就刷完了ok!!!比直接用软件清快n倍,何况我没直接清成功过,其他高手不知道怎么做成功的,不过据他们说刷一两分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