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 南桥烧坏,更换后挡78(以解决)

楼主(2008-12-16):
一台IBM T42P 不开机。发现3.3V短路。没有 3.3和5V。检查出来是南桥短路了。更换后 都出来了,可以开机。但是诊断卡跑马78不动,会不会是做BGA殃及显卡了。这种情况我经常遇见。大家给个参考
接连换了3个桥,不是 不开机就是不跑马。后来索性 从其他机器上拆了一个上去。一切OK
有请大家注意:买桥切机要买全新的。我是买不到 全新的桥。所谓的通过测试的桥。很多程度上都是有问题的。一面走弯路。也请一些没良心的的商家少做点缺德事

网友:
昨天做了一个T42
换南桥后可以通电结果不走代码!
加焊无效,拆下来看到南桥下面有一个点有点变色(桥都旧的!)
又换了一个南桥就OK了!

你这个注意一下背板有没有掉件!

网友:
前面换过一个桥,也不走马。因为手头没有全新的桥。后来 换一个后走马了。另外我看见掉件过,就是R119 (33欧姆)请在修或者修过这机器的兄弟看看R122 R123 C531 C124 C852 C113 C112 C125等地方都有件。或者有 T42  9600显卡的图纸给我个链接

网友:
最好是直接用新南桥,
也可以用USB坏了的南桥先代用一哈

网友:
解决了。事桥的问题,看来所谓经过测试的桥尽量少买

网友:
呵呵,我们有大量全新的桥,都是从工厂搞出来的,保证原装全新,已经有好多朋友买过,要的联系QQ29645240

网友:
我也是啊,买过好多芯片,都不行啊,他们说测过的,说我没上好啊

网友:
是的,我上次还买了两个全新的NF520的桥,的确是全新的,我修的是台式机的,盘正超盘手的。
我同一时间,修这二块板子。第一块板子我换上了,马上就OK了,第二块板子我一样换上,
搞得直接对地3。3V短路了,开机也开不了啊,按理说坏也没有坏到这个程度吧,我真是气死了。一个芯片就要85元啊,我哭啊。胜利大哥,我深有同感。

网友:
其实北桥只要测试晶片旁边的电容的阻值基本就可以断定好坏。而且很准,南桥就太难了,而且不准。

网友:
楼上的能详细的说下是北桥附近电容的阻值判断吗?我碰到好多北桥上的电容阻值都在10欧以下,好难判断是否正常

网友:
呵呵,看来大家都经常买到这种桥,我最厉害的一次是跟一个老板买桥,他说测试OK的,结果到手发现连珠都没给我焊上,所以我现在基本都是买料板回来,一般桥都不会坏,而且还能做对比测试

网友:
   请问下怎么判断北桥的好坏呢?阻值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种情况我常遇见,所以我现在从来就不买新的芯片,新的又贵还不一定好,告诉大家我是去买被压坏的报废板一张就可以了。。。桥也是一定好,就是要自己辛苦一下值个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