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开机一长两短的声音,初步估计是显卡问题

楼主(2008-12-16):
响声过后电流0.74,期待高手指教》谢谢!!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1长2短就是显卡

网友:
开机时按下显卡,如果能开机显示,可能显卡虚焊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
这种机器可能就是按着显卡就开机的,试下了

网友:
最好是先换换内存试试 不行 在弄显卡 我估计是显卡的可能较大

网友:
开机的时候压一下显卡 看会不会亮机的呢 报警是报显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