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跑25

楼主(2008-12-16):
一块技嘉主板intel 865pe北桥 82801eb南桥开机跑25 换显卡还是25 南桥开机后温度增高十秒钟后自动关机 显卡插槽旁边的mos管已换过还是不行 显卡12v 5v 3.3v 1.5v 供电正常是不是南桥挂了请高手帮帮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沒錯,應該九成是南橋掛了,

网友:
有集成网卡吗  有的话先下了看看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把集成的设备都下了,包括声卡、网卡、COM口芯片

网友:
前两天就遇到这张板
也是跑25
一摸SB滚烫
USB有两根信号线对地

判定是SB的问题了

网友:
小弟受教了。感激

网友:
我也有片这样的板,不过是ONDA的865PEN 跑25.拆了网卡芯片,刷了BIOS,南桥发烫,估计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NB虚了或者有问题了,LZ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