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超奇特电脑故障,求高手相助。

楼主(2008-12-16):
1.主板型号V星865PE NEO2-V (MS-6788)
2.故障现象跑85不亮机。(是在刷完BIOS后开始跑85的,以前跑D5循环码)
3.故障检测步骤。不差内存上CPU时跑E0不过内存,插上内存后跑循环码D5,还是不过内存代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点击复位排针无闪烁)。上CPU假负载测试主供电1.48(假负载按照1.475V制作),两个CPU时钟都为0.35V,复位电压1.48V(无跳变),PG信号1.48V同样无跳变。内存2.5V和1.25V供电正常,6个时钟1.25V左右,系统总线3.0V,所有对地数值410左右。显卡供电1.54V。以上为测试到的电压。
4.故障分析,此时跑循环码D5有时能停在D4,根据检测到的数据,此板属于全板无复位,不应该能检测过CPU,可不知为什么能跑到内存代码。此时非常头大,晕的厉害
5.维修手段:大半夜的从基地找到BIOS刷了,现在跑85不亮机。用AGP和478带灯测试仪排除了北桥虚焊问题,
6.目前此板的故障是跑85不亮机全板无复位。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为什么这板CPU最基本的工作条件都不满足,还能工作?CPU在接到复位信号以后才开始发出寻址的啊,彻底晕了,基地半夜维护了,我跟这块板死磕到现在了,高手帮帮忙吧,我得睡会觉了,起来接着收拾它。 :'(

网友A:
我感觉楼主首先去修没复位  测下到底是全板没有复位还是CPU没复位  我看你说的没有能证明全板没复位的条件  不要管能不能跑码,先测pci14脚的复位  如果没有就看复位信号的来源南桥了  要是有就要去看U的复位来源NB了  。先找故障点。。。我是新手不对的请谅解  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
跑85应该亮机了,接键盘看键盘灯能否正常控制,一般可能是显示方面问题

网友B:
楼主是联想品牌机吧,如果是就不好解决了。品牌机BIOS挂了一般是不好解决的,有两块一样的板子对刷BIOS成功率大,这个外来的BIOS应该不行。这板我敢断言 还是BIOS问题

网友C:
MSI主板CPU座接触不良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D:
跑到85了还修什么啊,都已经亮机了,至于复位灯你不会就一个诊断卡吧,买个PT091吧

网友:
点复位没有反应还是怀疑南桥啊,你说的85,是从其他代码跑来85的还是开机就85啊,我看你没有仔细查南桥的工作条件,重点检查

网友:
建议LZ不要去纠缠在具体的代码上

如果复位灯长亮或者根本不亮,就是整板的复位电路有问题
先不要去管代码
把复位电路修好了再说

网友:
如果全板无复位怎么可能过U呢?具体是正常跑到85还是乱码,如正常可能你数码卡的问题,你的这句话很费解————(复位电压1.48V(无跳变),PG信号1.48V同样无跳变),cpu复位1.48很正常,而且应该可以跳变,PG是不跳变的,通过你说的那些条件,我确定你的板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楼主首先去修没复位  测下到底是全板没有复位还是CPU没复位  我看你说的没有能证明全板没复位的条件  不要管能不能跑码,先测pci14脚的复位  如果没有就看复位信号的来源南桥了  要是有就要去看U的复位来源NB了 ...

非常感谢这位仁兄,首先更正你的错误,PCIA14脚不是复位引脚,他是3.3DUAL电压测试端。复位引脚是A15脚。这块板可以确定为全板无复位,把板翻过来测量A15脚的电压为3.3V,同时点击复位排针时无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联想品牌机吧,如果是就不好解决了。品牌机BIOS挂了一般是不好解决的,有两块一样的板子对刷BIOS成功率大,这个外来的BIOS应该不行。这板我敢断言 还是BIOS问题

这板子市面上很多,不是品牌机的板子,非常感谢,我再刷个低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I主板CPU座接触不良的问题比较多

测试座全亮排除虚焊

网友:
我也觉得你的板子复位是正常的!电压跳变是瞬间的,除非你用示波器量… 如果没有复位的话,用万用表是根本就量不到电压的,更不谈能够跑到“85”
  建议你看一下VGA那边吧…正常情况跑85已经显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跑到85了还修什么啊,都已经亮机了,至于复位灯你不会就一个诊断卡吧,买个PT091吧

大哥这板先不管他什么复位灯亮不亮,测量PCI A15脚的电压是固定的3.3V无高低电平变化,还不能证明全板无复位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哥这板先不管他什么复位灯亮不亮,测量PCI A15脚的电压是固定的3.3V无高低电平变化,还不能证明全板无复位啊。

你到底是正常跑马到85吗?这个你必须说清楚,有些板子你看PCI的跳变几乎看不出,瞬间闪一下。用万用表只能看到0.2V左右的微弱变化的,如果你的板跑马了就复位正常,建议你看看AGP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到底是正常跑马到85吗?这个你必须说清楚,有些板子你看PCI的跳变几乎看不出,瞬间闪一下。用万用表只能看到0.2V左右的微弱变化的,如果你的板跑马了就复位正常,建议你看看AGP

是跑一系列代码后跑到85的,复位电压3.3V如果点击复位排针不松手的情况下话电压应该拉低至少0.8V以下,你的意思是说,就算一直点着复位排针的话电压是瞬间拉低后变高吗?我修板不多目前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F:
美国大苍蝇,PCI A15 真的是复位端吗?我查图怎么不是呢?不知哪个是正确的?如图:

网友:
我觉的是你的板是亮的,但是没有输出信号,是槽的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美国大苍蝇,PCI A15 真的是复位端吗?我查图怎么不是呢?不知哪个是正确的?如图:

你的图是底示图,从中间划分为AB组,左边两排是A组,A组又分为单数排和偶数排,最左边是单数排,1-3-5-7-9-11-13-15这样属第八脚就是A15,我用文字说很模糊,你去新手区看看张老的帖子图文并茂,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2009-01-29):
遇同一故障,ms-6788跑85不亮,848p,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