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12-16):
T30CPU供电问题 量CPU的电压只有0.58V,换过3203试过了,几个MOS管换过了,还是一样,这组电压应该也是北桥的其中一组电压吧。量北桥的这组电压也是一样的0.58。求教,谢谢

网友:
用手压下北桥和cpu,看下有没有反应,一般接触不好多见

网友:
按常规来说,北桥的电压没有这么低的啊,只有一个1.2V是最低了,是不是负载有问题啊 ,我也赞成上面说的,大部分是因为北桥虚焊而造成电压偏低

网友:
换北桥右边4个电感最上面那个电感左边的电容  试下。 T30那个电容易坏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我明天回去试试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加焊了北桥,换了四楼说的那个电容故障依旧啊,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请教一下。谢了。

网友:
正解 1。8待机有,触发后无。升压电容损坏。导致不跑码,CPU无供电。

网友:
看你说的这个电流哇因该就是北桥供电那边的问题我修过一次就加焊电杆就OK呢,楼上说的那个电杆的电容损坏没有遇到过  今天遇到一个测试卡跑85的没有搞定 刷BIOS亮机 可LOGO 处不动死机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简单,查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