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SIS K741主板有“嘀声”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我的华擎SIS K741主板最近几天用的好好的时候突然会有“嘀声”的一声,(就象电脑刚开机自检的那种声音)有时鼠标会死机停在那不动,有时嘀声完了后又不会有任何问题。这不知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预示着有硬件故障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电脑

网友:
我个人有3点看法:
1。系统崩溃,造成死机
2。CPU温度过高,造成死机
3。主板内存显卡有一方是劣质产品,造成兼容性不好死机

网友:
1]我的系统并没有崩溃;
2]CPU的温度只不过是42度左右;
3]我的内存正品的Kingmax的内存。
而且我的系统速度非常之快。不象是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

网友:
如果排除上面的原因的话,我怀疑键盘或鼠标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 现在在我的机器上就有 应该是硬盘安装的问题 有的时候滴的一声就死机了 还经常开机的时候停在咯lolg处 我个人认为是硬盘快要出问题了 或硬盘安装不牢固,停是lolg处是自检不到硬盘。关机动下线就OK 没什么的继续用吧 等坏了在修就是 正好练练手

网友(2009-04-12):
等坏了在修就是 ,正好练练手。

网友:
逮一个华擎的工程师来拷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密码??

网友:
换一下硬盘线 也可能是硬盘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