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印刷线路图识图方法

楼主(2008-12-16):
印刷线路图识图方法
    印刷线路图与修理密切相关,对修理的重要性仅次于整机电原理图,所以印刷线路图主要是为修理服务的。
  1.印刷线路图种类
  印刷线路图有下列两种表现形式:
(1)图纸表示方式
此时用一张图纸(称之为印刷线路图)画出各元器件的分布和它们之间的连接情况,这是传统的表示方式,在过去大量使用。
(2)直标方式
此时没有一张专门的印刷线路图纸,而是采取在线路板上直接标注元器件编号的方式,如在线路板某三极管附近标有1VT2,这1VT2是该三极管在电原理图中的编号,同样方法将各种元器件的电路编号直接标注在线路板上。这种表示方式在进口机器中广泛采用,近年来国产机器中也大量采用这种表示方式。
  比较这两种印刷线路图各有优、缺点。前者,由于印刷线路图可以拿在手中,在印刷线路图中找出某个所要找的元器件相当方便,但是在图上找到元器件后还要用印刷线路图到线路板上对照后才能找到元器件实物,有两次寻找、对照过程,比较麻烦。另外,图纸容易丢失。
  后者,在线路板上找到了某元器件编号便找到了该元器件,所以只有一次寻找过程。另外,这份“图纸”永远不会丢失。不过,当线路板较大、有数块线路板或线路板在机壳底部时,寻找就比较困难。
  2.印刷线路图功能
  印刷线路图是专门为元器件装配和机器修理服务的图,它与各种电路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印刷线路图的主要功能如下:
  ①印刷线路图起到电原理图和实际线路板之间的沟通作用,是方便修理不可缺少的图纸资料之一,没有印刷线路图将影响修理速度,甚至妨碍正常检修思路的顺利展开。
  ②印刷线路图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修理资料,它将线路板上的情况一比一地画在印刷线路图上。
  ③印刷线路图表示了电原理图中各元器件在线路板上的分布状况和具体的位置,给出了各元器件引脚之间连线(铜箔线路)的走向。
  ④通过印刷线路图可以方便地在实际线路板上找到电原理图中某个元器件的具体位置,没有印刷线路图时的查找就不方便。
  3.印刷线路图特点
  印刷线路图具体有下列一些特点:
  ①印刷线路图表示元器件时用电路符号,表示各元器件之间连接关系时不用线条而用铜箔线路,有些铜箔线路之间还用跨导通连接,此时又用线条连接,所以印刷线路图看起来很“乱”,这些都影响识图。
  ②从印刷电路设计的效果出发,线路板上的元器件排列、分布不象电原理图那么有规律,这给印刷线路图的识图带来了诸多不便。
  ③铜箔线路排布、走向比较“乱”,而且经常遇到几条铜箔线路并行排列,给观察铜箔线路的走向造成不便。
  ④印刷线路图上画有各种引线,而这些引线的画法没有固定的规律,给识图造成不便。
  4.印刷线路图识图方法和技巧
  由于印刷线路图比较“乱”,采用下列一些方法和技巧可以提高识图速度:
  ①尽管元器件的分布、排列没有什么规律而言,但同一个单元电路中的元器件相对而言是集中在一起的。
  ②根据一些元器件的外形特征可以找到这些元器件,例如集成电路、功率放大管、开关件、变压器等。对于集成电路而言,根据集成电路上的型号可以找到某个具体的集成电路。
  ③一些单元电路是比较有特征的,根据这些特征可以方便地找到它们。如整流电路中的二极管比较多,功率放大管上有散热片,滤波电容的容量最大、体积最大等。
④找某个电阻器或电容器时,不要直接去找它们,因为电路中的电阻器、电容器很多,找起来很不方便,可以间接地找到它们,方法是先找到与它们相连的三极管或集成电路,再找到它们。
举例说明:如图1-8(a)所示,如果要寻找电路中的R1和C1,先找到集成电路A1,因为电路中集成电路较少,目标明显,找到集成电路A1比较方便。然后,利用集成电路的引脚分布规律找到⑦脚和⑨脚,这两根引脚之间的是电阻R1。如图1-8(b)所示,找C1时,先找到三极管VT1,再找出它的发射极,发射极上接C1。
⑤找地线时,线路板上大面积铜箔线路是地线,一块线路板上的地线是相连的。另外,一些元器件的金属外壳是接地的。找地线时,上述任何一处都可以作为地线使用。在一些机器的各层线路板之间,它们的地线也是相连接的,但是当每层之间的接插件没有接通时,各层之间的地线是不通的,这一点在检修时要注意。
⑥观察线路板上元器件与铜箔线路连接情况、观察铜箔线路走向时,可以用灯照着,如图1-9所示,将灯放置在有铜箔线路的一面,在装有元器件的一面可以清晰、方便地观察到铜箔线路与各元器件的连接情况,这样可以省去线路板的翻转。不断翻转线路板不但麻烦,而且容易折断线路板上的引线。
⑦印刷线路图与实际线路板对照过程中,在印刷线路图和线路板上分别画一致的识图方向,以便拿起印刷线路图就能与线路板有同一个识图方向,省去每次都要对照识图的方向。
八、修理识图方法和注意事项
  修理识图是指在修理过程中对电路图的分析,这一识图与学习电路工作原理时的识图有很大的不同,是围绕着修理进行的电路故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