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天梭4G U盘不认盘,不能格式化,不能量产维修

楼主(2008-12-16):
如题:现代天梭4G U盘正常使用中突然出现提示:磁盘没有格式化需要格式化。但格式化失败,提示:不能格式化,格式化显示的容量也不正确,只有700多M。
拆开外壳,主控用的是CBM2090E,找到量产工具进行格式化,检测到所有的区块都是错误的并且不能格式化。

因为此U盘一直带在身上,怀疑水气进入,主控虚焊或是短路,清洗电路板,重焊主控。故障依旧。

抱着试一试,重焊一下闪存块。按网上所说的拖焊方法焊接,无赖手艺不精,老是拖不起。焊锡要把引脚粘在一起。
没办法只能用老办法了,在闪存块引脚上涂上松香水,用焊锡浸焊,然后用音箱线中的铜丝网吸走多余的焊锡。

插上电脑一试,能打开了,而且里面的文件都还在,试着打开了几个重要的资料文件,一切正常。又打开视频文件,游戏压缩包结果出现错误,并且无法删除。找来CBM2090E的量产工具从新量产格式化成功,使用了好几个月了,一切正常。

故障是由于闪存芯片虚焊引起的。

网友:
虚焊是优盘、mp3等的通病。修好无数个了。

网友:
常风故障! 一般拖焊就行!

网友:
倒 是主控坏的搞不定

网友:
我碰到一个U盘,原来是找不到盘符,拆开以后,用万用表量。是USB接口与电路板的连接虚焊了。重新焊上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2009-04-07):
楼主得好好练练焊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