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 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08-12-16):
两块r51e 一样故障,都是加电不开机,电流跑到0.65左右停在那,北桥感觉烫,一块做过北桥和南桥,换过cpu供电 都无作用
坏消息,未修复
[
]
不开机
cpu
cpu供电

网友:
看cpu的复位有了没有

网友:
检测卡的复位灯是亮的

网友:
你是没有复位吗,CPU电压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