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2N60的场效应管用那个型号可以代换

楼主(2008-12-16):
请问wst 02N60的场效应管用那个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
600v以上的n沟道mos管基本都可替代。要学会自己找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2009-02-25):
为什么金河田的辅助电源不用C5027,而用CET CEP02N6 ? 能否用C5027代替?

网友:
SSP 2N60B可以代用么

网友:
如果是 02N60P 的话也可以用 P2NC60 代换

网友:
可以的,
CET CEP02N6 可用13005代换
引用 网友A:

虽然13005耐压和电流都比CEP02N6大一点,但一个场效应管一个三极管,怎么能代换呢?

网友:
三极管与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完全不相同,又怎可以代换?之所以用场效应管而不用C5027,是因为电源的设计者就是这样设计的,并没有为什么。
如果有足够的动手能力,使用2N60的辅助电源是可以使用C5027的。同样使用C5027的辅助电源也可以使用2N60,需要对电路甚至是变压器进行相应的修改。
建议楼主和5楼的兄弟去学习一下最最基础的元器件知识,再考虑动手的问题。不然的话,搞这些直接与220V交流电连接的设备是很危险的。

网友(2009-11-28):
2N60与什么可代换啊?

2N60与什么可代换啊?

网友:
电源上的还是主板上的?主板上的可以随便个N沟通代,电源上的应该是PNP ,那得找PNP 功率20A以上,耐压不能低于60V

网友:
楼上的,他问的应该是电源里面的吧

网友:
电源上的,那用什么型号代?

网友:
最大允许电流2A或以上,耐压600V或以上的N沟MOS可以代换。
另,楼主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若有热心朋友提供了若干个可替代的型号,但买不到也是无用。

网友(2010-03-30):
HFS2N60用什么替换!!

HFS2N60用什么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MOS吧  用 2N60替代啊  有的是哦   实在买不到  就买 4N60  5N60  6N60  7N60       或者耐压更高的4N90

还有 2SK2141  2SK1808  多了去了  只要耐压600V   2A以上的 都能用!

注意查下    RCD吸收电路是否正常 防止后面再烧MOS

网友:
2N60 3N60 4N60 5N60 6N60 7N60 8N60 9N60 10N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