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T2跑C7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6):
intel原装板  D845EPT2跑C7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过内存,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原来是键盘口不能用,后来我焊了一下IO,接着他就跑C7

网友:
C打头的在intel原装主板POST代码里是没有定义的,在技术说明书里没有给出.

相近的技术规格书我都查过.定义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怀疑是IO坏了

网友:
你看看键盘口的电压正常了没有

网友:
IO没弄好

我遇到过这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