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嘶嘶"响声且图象有抖动,大家进来给分析一下!!

楼主(2008-12-16):
一台 NELL 775F 17寸显示器故障显现为加电后有"嘶嘶"声,亮度低(几乎看不清).

调整G2电压后亮度正常了,但图象有些抖动。中间轻一些,上面特别严重。在800*600分辨率下情况要好一些。

在待机的情况下还是有响声。听声音好象是电源部分。

是FBT漏电还是电源有问题?

谁有这台显示器的图纸,请分享一下,先谢谢了!

不是整体的抖动,而是象一个一个点的动

网友:
多是300V的那个大电解电容失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桥后面的滤波电容吗?
400V 220UF的

网友:
对头,就是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个470UF 200WV的电容串联替换了原先220UF 400V的,还是不好用

网友:
有可能是行电源的电感后面的电容问题,滤波不好引起的.你好好查一下电源的滤波部分.

网友:
看下高压冒里面的卡簧是不是生锈,

网友:
还是先测一下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有什么异常吧.

网友:
图像闪而且暗是高压包或高压帽对空气放电造成的,图像呈S状左右要摆是300V滤波失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图象整体的抖动,而是象一个一个点的动.有点象电视的雪花点,但又不太一样是左右的动

网友: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高压包对地放电?

网友:
可能是高压对空气放电,有“丝丝”声,换高压包试试。

网友:
查一下FBT供电是否稳定,滤波电容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
最好发个图象有抖动的照片看看.

网友:
把各测试点的电压拿出来,大家帮你分板!

网友:
这几天急于做电瓶充电机,所以没时间去修显示器.

根据大家的分析,基本锁定是FBT的故障了,等有时间我找个FBT换上试试

网友:
电瓶充电机,电瓶充电器吧

长风 -10 骗分帖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大电容换了就应该好了

网友:
从故障现象来看,应是FBI有问题,建议换

网友:
换大电容试试,不行再看看FBT

网友:
好经验,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从故障现象来看,应是FBI有问题,建议换?是fb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