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牛比设备做R100显卡

楼主(2008-12-16):
有谁能成功把R100 点胶显寸的显卡 成功做上去的 联系我。价格好商量。
注:TRIDENT的独显,显寸下面全胶。我的580A的设备 做了几次都是爆显寸。
联系电话13651508187 叶
显卡

网友:
还没有做过你说的这各显卡,不知道上下红外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来做,第一次爆,第二次肯定不会爆。对于有铅锡珠。我控制在210度以内不会爆

网友:
210度还是好控制的.....红外的好控制一点.....

网友:
210??
上部到200 显存就爆了。我想您温度控制的再好,总归比不上翻修台吧
继续求高端设备做,有意的联系我。联系方法帖子上有。或者高价求R100 显存无胶的显卡

网友:
温度在望下调

网友:
温度再低,锡珠都不融,那不虚了么。
狗日的小日本板又薄的要死。
继续求

网友:
这个我个我用不着190做也是坏了,哎~!

网友:
偌大论坛,能人居士都哪去了?
大大隐于市,高手乎哉!

网友:
做这种显卡肯定是热风才能够做好。我做的方法是在整个显卡上面贴一块散热器导热用的软云母较。BGA上出风口离芯片保持1.5CM。做好芯片关键不在于机器。而是人为因素。拿论坛上某人说过的,曲线加温,完全可以模拟

网友:
楼上的有几成把握?
对了您的方法我也试过 不过我只是加2片硬纸加隔热的胶带把显卡盖起。上部温度加到200。
[
]

网友:
用三温的机器可以做

网友:
你给我做 完全没有问题,我的机器也是三温区的。开始 不熟悉的时候,做T30的显卡爆过一块。后来发现窍门了。以后这么也没有爆过。我看见T30的用ZM380做显卡也做不 好。后来是 换32M的那种不是全封胶的。散热用的云母是软的那种,切记

网友:
楼上的留下联系方式 联系一下。确认一下,发来给你做。
忘记和你说一下 这个TRIDENT显卡 显寸下全胶 锡没融化的时候胶先膨胀,显寸就爆了。
找了好多家做芯片的 都是原装的显卡也就是说 找不到下面没胶的
对了 这边用的设备是ZM580A的

网友:
我用的是三温区的,带测温可以测到锡球的实际温度,目前板子上能见到的bga芯片都做过,没发现有什么不好做的呀,兄弟如果要帮忙的话提供芯片就好,bga技术大家可以交流。qq:527292110

网友:
谢谢楼上的 芯片好说。30元一片可以买2片你 连同板子一起发您

网友:
这几天忙着搬家、宽带还没有装好。所以没有上来。有需要的话。可以打我的电话13166140840.ZM580做变形的板子很好。但是做封胶的显卡也不行。原因可能是下部的温度不好 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