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迪850热风枪电路图

楼主(2008-12-16):
那位老大给份高迪850热风枪的电路图啊。我的热风枪挂了,我不知道里面的几个集成块是怎样工作的。也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请有经验的老大帮忙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整流桥和可控硅,可控硅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三条腿的是双向可控硅, 其他两个型号写得看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你好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对电子元件的知识懂得很少很惭愧啊,我觉得这几个元件以前很少见啊,不知道从什么电路板上可以找到可以代换的那几个元件。因为上面的图片不太清楚我有重新写了一下型号把它传上来请老师: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图片如下

图片 我在回复张老师的帖子时才知道回复帖子不能添加附件---图片

网友:
白色的是光耦,8条腿的是555时基电路

网友:
NE555=HA17555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芯片,具体的电路上千种.
MOC3023:非过零触发可控硅驱动器输出光电藕合器

网友:
知识渊博这一词是为张老师而存在的,不佩服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热风枪是朋友转给我的现在不在一个城市里啊,我不好意思麻烦朋友 所以就自己修吧,修不好就再买一台吧